单相变频器的容量究竟能做多大?

楼主(2004-07-02):
各位高手,单相变频器的容量究竟能做多大?能把三相380V输入11KW当成单相220输入5.5KW用吗,为什么一般变频器只能做到3.7KW呢,是不是与电网容量有关系呢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希望李老师能够解答。

网友B:
三相380V输入的不能接成单相220输入,单相输入电压也要380V,三相输入接成单相输入,小功率变频器一般是把变频器功率降一级使用,大功率则要降低好多级使用(主要受整流模块电流及滤波电容容量限制),所以大功率就没人接单相使用,并不是不能做到!

网友C:
主要成本不合算!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网友E:
做产品和技术不一样。

网友F:
奥?楼上的各位是否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单相电源的负载不允许超过一个限值,这是电力部门所规定的,国家有标准。我只知道过去的旧标准好像是不能超过10KVA,现在是多少,我不知道了,单相的负载如果太大,会造成三相电网的不平衡。所以,单相输入的变频器一般容量都比较小。特别是,变频器本身的高次谐波对电网的反作用,国家也是有限值规定的,这些都制约了单相变频器的容量不会做大。而且三相输入的变频器也是如此。

网友B:
三相各接三个单相变频器不就平衡了!

网友G:
呵呵。李老师说得有道理,那就得规定用户接单相必须同时接三个,三个一起用 我想问一下,大家所谓的接单相,是指输入接单相电源,那输出呢?还是三相吗?

网友B:
输出还是三相!

网友F:
“三相各接三个单相变频器不就平衡了!”作为特殊设计,这是个好办法。但作为通用的,是要受到限制的。若违反了电力部门的规定,还要受罚的呢。

楼主:
大家的意思是说,如果成本以及电力部门允许的话,做多大都可以吗?难道没有一个单相输入电源容量的极限,做多大都可以了吗, 为什么三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一般最大400KW呢

网友F:
“为什么三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一般最大400KW呢”? 这也是电力部门的规定,超过了这个容量,就要改成再高一个电压等级的了。对于单相电源,过去是不许超过10kva,现在好像就是7.5kva。总之不管是那个电压等级的电网对负载都有一个上限要求。

楼主(2004-08-11):
谢谢楼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