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在风机中的应用

楼主(2004-07-02):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变频器控制风机转速,用温度变送器感测回风温度作为模拟信号输入,达到变风量的要求。设定稳定值后,变频器在高于稳定值时输出25Hz,低于稳定值时输出50Hz。变频器为三肯。请问该如何调节变频器。有这方面的实例吗? 13091387605

网友A:
我知道普传变频器有正反馈及负反馈的设定参数,正反馈用于制冷,而负反馈用于制暖。我想三肯一定也有此设定参数吧,设定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