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位输出脉冲!

楼主(2004-07-02):
求助各位大虾: 我将用编码器测速,以实现一定距离的定位输出脉冲。我想采用plc和定位模块可以吗?还有其他方式吗?小女子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如果系统不是要做很复杂的运动,三菱FX系列的PLC本身就有定位功能,根本不需要定位模块。我自己就用这种方式开发过很多系统

楼主:
多谢楼上大虾,我是用电眼采读黑标,由于种种原因会造成丢标情况,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应该立即加标,以保证正常的工作。两黑标之间的距离每一次是固定的。电眼采集的信号也是用脉冲的方式发送到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