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动态ip服务器死机了怎么办]

楼主(2004-07-02):
请求各位大哥大姐前辈援助: 服务器动态地址,如果断电后怎么能在重新和终端连接,或者说终端怎样才能在和服务器连接。 希望各个前辈多多指教。 多谢!

网友A:
如果你采用的是动态域名的服务器的话,在你的组网前期应该有考虑到这一方面的问题吧,比如说是通过动态域名解析的方式来做地址定位的呀,如果都没有做这一块的工作的话那你就只能重新让服务器启动获得IP后,手动设置在下位机里了(最惨的方法),建议你可以先看看我司方案下载里面的四种组网方案说明的文档,相信对您会有所帮助的.

网友B:
如果没有做动态域名解悉,那基本不能运用.因为GPRS网络是基于IP通信的. 服务器死机了,只能重新启动.一般现在有主副IP的服务,下位机可以转到另外一个IP地址去.

网友B:
用动态域名解析,可以从网上下载,死机后重起不用重新设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