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编程问题

楼主(2004-07-02):
如果使用我用VC++ 6。0编写MODBUS通信程序,我应如何确定消帧(RTU帧)中的起始位和结束位?怎样设定?

网友A:
可在网上查MODBUS通信协议

网友B:
我使用方式: 计算机作为主站:当主站发出请求时,等待从站应答,此时已经知道了要接收的功能代码(根据请求的寄存器类型)。让相应的接收函数处理即可,至于帧的长度,协议有说明。

网友C:
起始位为0,停止位为1,由低层协议完成,程序中读不到。

网友C:
初始化端口时设定就可,自动检测

楼主:
我最想知的是在程序中我如何确定收到的数据帧的结束(当我不知接收的数据节长度)

网友C:
MODBUS信息帧结束为3~5个空闲时间,一个空闲时间就是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时间(一个字节包括一个开始位,八个数据位,两个停止位或一个校验位一个停止位共十一位,然后你跟据比特率就可计算出时间),可定时检测,第接收完一个字节后定时,超过3~5个空闲时间没有信息就表示数据结束。

网友D(2004-09-05):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把一个详细的PC通过MODBUS与PLC通讯的实际例子告诉我,指的是包括:COM口编程和通讯程序及怎么调用PLC中的内存数据,不胜感激,fromthere@163.com

网友E(2004-11-12):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把一个详细的PC通过MODBUS与PLC通讯的实际例子告诉我,指的是包括:COM口编程和通讯程序及怎么调用PLC中的内存数据,不胜感激,feng4887@yahoo.com.cn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F: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把一个详细的PC通过MODBUS与PLC通讯的实际例子告诉我,指的是包括:COM口编程和通讯程序及怎么调用PLC中的内存数据,不胜感激,qigy222@sina.com.cn

网友G(2006-04-04):
请问woshixinshou:
    定时时怎么知道没有数据接收?接收器不是一直开着的吗?
    要是主机没有数据发送,接收器能收到东西吗?收到的是什么?还是没有接收?

网友H: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

网友I:
楼上的各位DX,你们好,小弟最近也在接触MODBUS,有好的建议请多指教。欢迎技术交流!

网友J(2006-08-18):
最简单的做法使用MScomm控件,发出一个请求报文,延时400毫秒,读响应数据,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K:
楼上的语言有些过分了吧!所谓术业有专攻,也许你对通讯方面很熟,所以你就感觉那些初学者比你差很多,都是笨蛋!可是如果涉及到你不熟悉的,比如涉及到机械行业的原理,也许你就.....
你这样子对待初学者,怎么能当好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