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楼主(2004-07-02):
请教各位朋友,我在看Plc程序时发现在模拟量的处理上有些难以理解之处,我是在水处理行业刚接触时间不长,发现1.6MP的压力表通过PlC驱动0-50HZ变频器时程序用320表示0.01的偏差,用32000表示50HZ,我真的不可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转换的?找了好多书都没有结果.在此真心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模拟量通常为一个字,也就是两个字节,十进制范围是0-32767 大致也就是他们所说的32000和320了,明白了吗 孩子

网友B:
压力表传过来的信号对应的是4~20mA还是0~20mA?把它和32000对应起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