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不稳请教

楼主(2004-07-02):
由于电源电压不稳,变频器经常跳闸,特别是欧洲的机器,能够有什么好的办法,提供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A:
能否装稳压器(价格高)或变压器,用自动复位(是否影响生产)。

网友B:
很明显电源变压器容量不足,同时旁边应该还有其他大功率的感性负载。 1在电压变化很快的情况下变频器前面加个电抗器,同时变频器采用断电自启动功能。同时注意电容补偿柜的补偿情况 2、假如长期低电压,那要考虑加装变压器了

网友B:
现在市场上很多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一般在+—15%400V。其实欧美有些变频器在电压范围上也很大啊,有些可以从320V到500V没问题。只要你的负载没有满负荷。应该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