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我用S7-300控制变频器时,速度为什么一起动变频器时,速度就是最大呢

楼主(2004-07-02):
还有一问题需要解决,变频器速度调节采用电位计输入,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上,当启动变频器时,即使电位计是零,其速度输出总保持最大,但在停止变频器后,输入量又恢复成电位计的真实输入值,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