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KW的风机选择间接启动方式?

楼主(2004-07-02):
风机及泵类负载的启动方式,多少KW的电机应该选择降压或者星-三角,多少KW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与电机的负荷所占比例与前级的变压器所带负荷的容量有关系,而我的上司,说没有关系,是一个确定的数目,我不是很清楚这些了,是不是国标有这个规定呢?

楼主:
希望有知道的各位大侠尽快回复

网友A:
你应该相信自己, 不过你可以把你的前级变压器所带负荷的容量 和详细一点的资料发来一起讨论

网友B:
根据我公司的情况是22KW以上用降压启动

楼主:
Shuye: 我们的上司也这么说,但是为什么这么说一定要22KW呢?请你给我个详细的解释,好吗?

网友C:
以前我做过试验500kVA的变压器,18。5的引风机100A的空气开关直接启动根本就合不住闸,没办法改用星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