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bus

楼主(2004-07-02):
我在看了mudbus的说明书后对他的理解如下请各位 多多指教,谢谢! 1.每读写一个数过程: /1/CRC效验后形成一个帧, /2/将这个帧通过串口发送到主机. /3/从缓冲区读取主机响应后发回来的数据 /4/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2.RTU方式读的数据帧的结 查询 地址 功能码 第一个寄存器 第一个寄存器 寄存器的数 寄存器的数 错误校验 的高位地址 的低位地址 量的高位 量的底位 01 03 00 38 00 01 CRC校验 应答 地址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高字节 数据低字节 错误校验 01 03 02 41 24 CRC RTU方式写的数据帧的结构: 查询 地址 功能码 第一个寄存器 第一个寄存器 寄存器的数 寄存器的数 错误校验 的高位地址 的低位地址 量的高位 量的底位 11 06 00 01 00 03 CRC校验 应答 地址 功能码 第一个寄存器 第一个寄存器 寄存器的数 寄存器的数 错误校验 的高位地址 的低位地址 量的高位 量的底位 11 06 00 01 00 03 CRC校验 3.在定时器里800毫秒发送和读取一次数据可以吗?不行的话怎么做那?

网友A:
发送是可以的,但接收有问题,可能会造成接收数据丢失。如果是用mscom控件,他有一个接收事件,如果用API,则申请一个消息即可,串口每次接收到一个字符产生一个消息或事件,然后根据接收内容具体分析就行。关于mscom控件或API查看帮助文件。网上Google一下也不少。

网友B:
不错,看了之后很得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