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力矩

楼主(2004-07-02):
我处右一台165千瓦的直流电机(220伏1210转)启动时带负荷,电流约700A。(额定力矩1300N.M)现在想改用变频加普通电机。可是电机要多大功率的(1000转)?185千瓦的行吗?

楼主:
2000A的整流模块,淄博银河的12000,只用了一年,还无法修,大家别告诉我用可控硅分离件

网友A:
能不能说说,你的电机做什么用?采用交流系统的成本,比直流系统的要高。这点你注意了吗?

网友A:
这里的贴子,为什么不能修改?

楼主:
四辊压延机的主机,橡胶行业,其实直流的成本也不抵,一台315kVA的变压器,一只大电抗器,加上整流器也不便宜(电机是220伏的,电流847A,1210转,主要是中间埙耗太大了)

网友A:
奥?原来是这样子。那你现在这些东西(硬件)不是已经具备了吗?如果改成了交流,这些东西不是全都得扔掉吗?这是第一; 第二,即使现在全部抛弃旧的系统,重新考虑新的系统,直流的比交流的成本也地(总体讲)。采用Z4直流机,输入电源是AC380V的,200KW以下,不用变压器,但输入电抗器要用,采用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效果很好,比较成本造价,应该比交流的要便宜,而且现场的噪声处理比交流的要简单。不易受干扰。

网友B:
机械系统不用动,只换电机和驱动系统的话,如果1000转速度能满足,电机功率140KW足够。

楼主:
压延机的工作时间主要在白天,无法使用低价电,现在峰电价1.15元/度,平电价0.79元/度,能省则省,况且220kw的变频器才5万元(赛普的)比直流系统便宜(老板喜欢),问题是赛普的质量行吗?

网友C:
便宜没好货

网友D:
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改造。 改用变频加交流电机的好处多多。第一系统简单,维护方便。第二节能,免去了直流发电机等环节的大量能耗。 电机选择可以用和原来相同功率也可以选用小一挡的。但是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挡,而且要有矢量控制的那种,才能保证低速恒转矩高速恒功率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