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排风扇的风速

楼主(2004-07-02):
我已经买了一个testo的风速仪(带有风量功能),现想用它来测量排气扇的风速,可是把风速仪放到出风口出,测得的风速很不稳定,从出风口接一条管出来(密封的很好),测地的风速也很不稳定,能相差1m/s。 现在很苦恼,我如何能知道该排风扇的排风量呢?请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需要两个风速表,一个在排风前测量, 一个在排风后测量,风速差测出来,通过公式来计算排风量呢?要不就在密封的管道里安装一个流量计测量空气流量就是排风量吧!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风速很不稳定,在管道出口的一个平面里各个点的风速也大不相同。而管壁上又很难打孔,把风速仪固定在上面。

网友B:
“管道出口的一个平面里各个点的风速也大不相同”—很正常,理应如此!风速应该在管道中心达到最大、管道边缘接近零风速,这在流体技术里都有论述。你也可以通过不同位置离散点的风速近似计算整个管道的平均风速来求得管道风量;也可以通过积分法求得。查查相关的资料吧! 另外,你买的testo风速仪既然带有风量功能,是不是输入管道的相关参数后风速仪就可以直接测出管道风量了?!好好看看说明书或是仔细询问一下testo的代理、技术支持!

楼主:
它的风量功能也是实时的,也就是说风速一变,风量也变,因为它只是简单的把风速与你输入的面积相乘得到的,看来只有多测几个点取平均了。

网友B:
你仔细核算一下,看看testo的实时风量与风速、与你输入的面积是不是就是简单的相乘关系:如果不是,是否可以认为testo仪器的内置软件已经对你输入的风口面积、截面形状已经进行了预处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仪器对传感器探头的放置位置应是有一定限定和要求的,还得看说明书)?此时是否可以认为风速仪的测量值就是管道的实际风量呢?当然,这还得询问testo的代理和技术支持;如果是,风速仪的测量值当然不是管道的实际风量了,这时候,我想多测几个点取平均也不失为一种简单的办法(尽管不同测点处的风速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线性关系)。

网友C:
给你介绍1个专家,0516-3841359马工. 他是专家

楼主:
我问了一下风速仪的代理,他好像也不是太懂,只是说,有另外一种可以接很多各探头的风速仪,直接可以求出平均风速,但是要贵很多。他说是风量是风速与面积直接相乘的,我测量了一下也是这样。我在管道中用纸板隔了六个小隔,这样减少了风的脉动,不过波动还是有的。 我测量了管道出风口的五个点上下左右中,奇怪的是最上一点最大,左右稍小,这和流体力学好像不太一样。 专家怎么好意思打电话给他,有没有有email的专家啊,这样交流比较方便。呵呵

网友C:
别客气,你可以电话给他, EMAIL 就发到MAXING88888@163.COM

网友D:
关于风扇风量的精确测量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专用的设备(可参考www.sunon-bj.com网站的技术支持)风速表只能得出大该值.

网友E:
如果要测量准确的话,需要使用风量罩,价格比你买的TESTO要贵十几到几十倍,你有这个预算吗

网友C:
我可以帮助你 电话:0516-3845092 或者SHK@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