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模块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4-07-02):
我是外行,我们单位的60台自动控制仪面临瘫痪的境地,我是好事者,想在这里求助大家问题,望大家能帮帮忙,施工方也对现在的问题束手无策了,但我们没有什么合同,东西是施工方建议到某处邮购的~~ 我们采用的是施耐德TSX Neza PLC 模拟量扩展单元:4路AD , 2路DA 模拟量扩展模块的型号是TSX08EA4A2,一开始使用时,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大概有半个月吧,模拟量扩展陆续开始坏掉,到现在已经坏一半了,症状就是输入的电流信号没了,换新的马上好用,电源是PLC本体给的24V,接入的电流是4-20毫安,外接电路都检查了没毛病,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里什么地方冲突?或者是电源电压不对,?环境是在室内,温度也没关系的适宜的温度~~ 求求求各位师傅,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身边的高手帮忙问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我这里深表感谢,!!! 我QQ191616980

。新手上路

网友:
唉!这个问题只有问上海施耐德的开发Neza的人了。

。新手上路

网友:
应该可以换新的,有包修的呀

楼主:
说是保修半年,从开发程序到使用上,时间早过了,哎,怎么办啊? 不知道这里的朋友门有没有用过这种型号的PLC,看到过这种问题的?~~愁死了~一个要2000多块啊,~~

网友A:
听说,NEZA已经比较稳定了。。但,我还是没敢用过。

网友B:
您可以检查一下模块的实际电压,有没有超过它规定的电压,因为一般模块里面都有一耐压电容之类的东西,仔细看一下模块的电压、电流特性,看你的问题应该是外部的电压电流信号超过内部所规定的MAX值所导致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我到现场检查一下,我感觉应该是稳定的,是蓄电池24伏到流量计,模块是从流量计采的电流~~ 对了,你有QQ吗?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流量计的电流怎么不稳也不至于、把模块给搞坏吧~

楼主:
或者你说的是本题给模块的24V?那样应该没关系吧,10V-30V都应该算正常啊

楼主:
恢复5楼的朋友:不在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请的工程师也说应该很稳定的,他也做过几个案里,但现在就是不稳定,我们也让他检查了,他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坏的换的道可以,但换完再坏就完了,真的是没办法,又不是便宜东西~~

网友C:
检查一下干扰问题,变送器与模拟模块要公用开关电源,信号线应采用屏蔽双绞线,可靠接地。

楼主:
流量计的24V也要让PLC给吗?不知道PLC 的负载能不能够?信号屏蔽问题应该不是太大,是短距离传输,有一米的线。接地问题也应该没毛病,管线的接地一定很好吧~

网友D(2005-05-10):
流量计是两线制的还是四线制的?两线制的由模块供电,四线制的就象你说的串一个DC24V再进模块。一般是两线制的多。我用过西门子的PLC,两线制\四线制的模块设置是不一样的,要不你试试由模块供电?

网友E(2006-06-08):
模块不要用PLC本体24V电源,你用外接220V-24V电源供电就好了,

网友F:
我同意楼上的。因为PLC本身提供的24V只是用在外部的无源点上,如果提供电源给继电器和变送器,会将电源电压拉下来,这样供电电压就不是24V的了,如果时间长了,可能就会烧模块了,这只是我考虑的问题,并没有依俱,你可以试一下,不一定成的。

网友G(2006-07-22):
4-20mA要接入一个电阻吧!你接了吗?

网友H:
NEZA就是不稳定,早不卖了,找Schneider去吧,让他们全给你们换成TWIDO,另外:Schneider所有东西的保质期都>=一年,别让他们给你蒙了

网友I:
TWIDO也不稳定,建议不要用

网友J:
接电阻,然后在程序中减去电阻的影响!我们是这样做的

网友K(2006-12-20):
我以前用很多NEZA的PLC,AD模块坏得也比较多,可能是质量问题。建议给变送器供电电源采用单独的电源。还有,注意检查PLC的地线是否正确接地的,我曾经遇到过因为PLC没有正确接地导致AD模块换一个烧一个。

楼主(2004-07-02):
我是外行,我们单位的60台自动控制仪面临瘫痪的境地,我是好事者,想在这里求助大家问题,望大家能帮帮忙,施工方也对现在的问题束手无策了,但我们没有什么合同,东西是施工方建议到某处邮购的~~ 我们采用的是施耐德TSX Neza PLC 模拟量扩展单元:4路AD , 2路DA 模拟量扩展模块的型号是TSX08EA4A2,一开始使用时,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大概有半个月吧,模拟量扩展陆续开始坏掉,到现在已经坏一半了,症状就是输入的电流信号没了,换新的马上好用,电源是PLC本体给的24V,接入的电流是4-20毫安,外接电路都检查了没毛病,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里什么地方冲突?或者是电源电压不对,?环境是在室内,温度也没关系的适宜的温度~~ 求求求各位师傅,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身边的高手帮忙问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我这里深表感谢,!!! 我QQ191616980

网友L(2006-12-26):
 NEZA早不卖了,还是换成TWIDO吧.

网友M:
建议除PLC外其他均另接220/24电源

网友N(2007-04-04):
强烈建议给每路模拟信号加个信号隔离器,最好带安全珊

网友O(2007-06-19):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P(2018-01-15):
进来学习学习一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