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温控曲线的问题。(请教版主)

楼主(2004-07-02):
我有一个问题,在使用组态王的温控曲线时,由于数据的采集时间较长(30天)而又要求看到温度曲线的跟踪,但是横坐标如果设置很大的化显示起来可想而知是什么样子,而且那么多的实时值绘到图中根本看不错趋势。我咨询过相关技术人员说,显示器分辨率为1024,如果共采集1024个点勉强可以显示,再多就不行了,分辨不出了。 请问各位工程中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再请教版主邓志群和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作法是自编曲线程序。 可定义一个画面所需的最大点数。 30天数据就不必显示每个小时内的数据,这样有选择的删除一些点。

楼主:
请问版主,你说的自编程序是用什么来编呢?怎么和组态王一起运用?

网友B:
用VB或VC做成控件与组态王链接使用!看组态王帮助中有控件链接说明方法.

网友C:
为什么不可以用历史趋势曲线来代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谢谢版主,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