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急呀!换轴承后显示旋转变压器位置错误,怎样调?

楼主(2004-07-03):
型号BPH1907K莫迪康侍服电机更换轴承后显示旋转变压器位置错误,怎样调?望有见多识广的高手介绍方法,先谢了!

网友A:
阿?你更换的是电机内部的轴承还是什么机器上的轴承? 旋转变压器(旋变,Resolver)是有初始位置的,可以当绝对编码器用,不能乱拆,一但拆下来就很难自己对正初始位置,一定要在原厂调校,否则就没有用了。 如果你是拆的外面的轴承的话,可能报警是说您接线的问题或者什么地方接线虚焊了,你可以拆开后盖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线松了。 如果是动了旋变的位置的话,和和,换新的电机吧,因为送回去调整位置不如卖新的。 老天保佑你哦!

网友A:
忘记说了,旋变很结实,敲几下也不会象光栅编码器(Encoder)一样碎掉或者轻易损坏,军事上,比如卫星火箭上面都是Resolver,没有Encoder的。但是如果坏了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