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轴承后显示旋转变压器位置错误,怎样调?

楼主(2004-07-03):
型号BPH1907K莫迪康侍服电机更换轴承后显示旋转变压器位置错误,怎样调?望有见多识广的高手介绍方法。

网友A:
用在什么系统上,方能具体回答。

楼主:
用的是Unilink2.5版本操作软件,谢谢leizf及时回复。

网友B:
松开固定螺丝,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紧螺丝,看是否还是报警,重复以上动作,直到不报警为止。

楼主:
谢谢iask: 这个方法以前用过,但不太精确,不知有无较精确的旋转变压器定位方法,还望各位赐教!

网友C:
你拆的时候,一定是没记编码器和转子的相对位置. iask说的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但要精确的方法,不知莫迪康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定义 你可以先把u上+直流电,vw短接上- 在找编码器的矢量标志位,全为1,则能精确定位. 有的伺服单元其编码器没标志位

楼主:
我的伺服放大器上的(MONITOR)监视器从(0----4095),是不是(编码器的矢量标志位,全为1)指的就是(0----4095)中的1呢?但是(0----4095)中只有一个1,怎么就能全为1呢? 如果将V或W上+直流电,其他两根短接上-,再找编码器的矢量标志位,全为几?方能精确定位?编码器和转子相对位置理论方面的书籍不知是否有?谢谢zch7749及时回答!

楼主:
怎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