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闭环系统精度问题??

楼主(2004-07-03):
求教版主及各位大侠:我用全闭环控制,为什么运动轴在用干涉仪测量时精度不能达到光栅尺的精度?我用的是RSF的精度为1um的光栅尺,但定位精度呈线性累加,约1mm增加1um ,不知理论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精度不是靠光栅来保证的,得靠机械部分啊。如果机械精度不够,再好的光栅也每用。

网友B:
应该可以肯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用全闭环的话,因为有光栅尺的反馈能够弥补机械精度的影响,可能有误差,但我想误差不会是累积的,除非是用半闭环,光栅尺仅仅用来做测量实际值而不参与控制。

网友D:
任何光栅尺安装后都要做线性补偿的。尺的精度再高,安装本身也会造成误差。从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算是装得很不错了,我见过安装造成7丝/米误差的,而且还必须分段补偿。

网友E:
在闭环时,控制系统如果设计的好,其精度是高于传感器的精度的。 你的定位精度呈线性累加说明你的控制系统稳态时有静差存在。即误差随输入成线性关系。所以你必需在位置环内加积分环节。 造成有静差的原因有: 1.控制系统位置环内无积分环节,是一个1型系统,对阶跃输入时有静差。 2.摩擦导致的死区。第二种可能性较小,因为这样误差是有一定范围。

网友F:
闭环精度取决于反馈元件的精度,你所说问题由光栅安装导致产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由于你用干涉仪测的是运动轴线的精度,但光栅尺安装在与之平行的一侧,如果安装的不平行,必然导致存在线形误差,控制器检测光栅的位置认为已经到位,但实际上由于安装不平行,轴线可能并没有到位或者已经超出该位置。

网友G: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