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实际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4-07-03):
用途:铁罐加工旋转定位。 选折一个伺服系统,满足条件:转速120~200转每分,伺服系统在收到检测信号后90度或270处定位不转,精度在正负0.5度。 转盘合工件重量为2kg。 请教: 选什么?怎么控制?

网友A:
选一个200W的电机足够了,使用位置控制吧。

网友B:
用步进加编码器不行吗?

网友C:
TO:海大哥先生 你好!我们公司是做多轴运动控制方面的及精确定位的控制等。详情你可以浏览此网站:http://www.adtechcn.com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生。我也想了解你现在的控制是怎么动作的。是通过PLC来控制的吗?还是用运动控制器。

网友D:
硬件配置:伺服控制器 + 异步电机 + 码盘 时光科技的IMS伺服控制器集成了PLC的部分逻辑控制功能,单PG的控制器有16个I,13个O,一般的小系统足够了。 剩下的工作就是编一小段程序,用位置控制方式实现工艺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