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死机了怎么办?

楼主(2004-07-03):
GPRS DTU终端在工业长时间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模块死机的情况,请问各位DX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好像模块会死机的情况也不是都会发生的,在一些比较特殊的环境才会发生的吧, 我听说现在解决的方法有硬件上的和软件上的两种方式, 但可惜还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请楼下的为我们解答吧.

网友B:
模块死机后的解决方法就像楼上所说的,有硬件和软件两种方式,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公司的GPRS DTU已经解决这问题软硬件的方法,双重保证DTU的正常工作。

小魏!

网友:
死机的现象一般会出现在DTU彩法国WAVECOM芯片上,这种芯片的DTU死机后一般再无法正常工作,建议选购MOTOLOLA的芯片,比较稳定!

网友C:
楼上的大侠说死机的现象一般会出现在DTU彩法国WAVECOM芯片上,不知死机后的具体现象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我用的是motolora G18虽然死机的少,但是乱码的到很多,他们说是硬件设计不合理,有的说是质量有问题,又不是全部都乱码,是用一段时间后,才乱码的,但有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请各位指点 谢谢 mymy_htj@163.com

网友E:
我主要将客户端的数据通过猫(工控机)传递到服务器,我所编的软件主要有客户端软件及服务器端软件,单向传输已没有问题,在巫山已稳定运行,但苦于不懂C#语言,想请你们帮忙实现服务器端向客户端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