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和各位同仁:

楼主(2004-07-03):
现在手里有个项目是这样的:    有7台1.5Kw的电机要变频调速。只有一个变频器。变频器选外部端子输入有效.7台电机是一台一台的轮换比如   电机1:端子X1-----端子X2-----端子X3   电机2:端子X3   电机3:端子X1-----端子X2-----端子X3   电机4:端子X2-----端子X3   电机5:端子X1-----端子X2-----端子X3   电机6:端子X1-----端子X3   电机7:端子X1-----端子X3   我想问在从电机1切换到电机2时,我应该注意什么?切换的接点选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变频器应该选1.5Kw么?切换的时候是不是只要变频没有输出(外部端子都没有输入)时就无所谓?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不太明白:有空给电话020-88281886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电机1是3个接线端子,可是电机2却是1个接线端子?能解释一下吗?而且这个同样的内容的贴子你发出了许多,主要是看不懂呀,再解释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