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请教位置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07-03):
问题:在位置控制时,能在电机运行过程中控制转速衡定吗?怎么控制?若不行,又该怎么控制呢?(我想是否能用位置转速切换控制,但是查资料发现好像只有在零转速时才能切换,不符合要求!)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位置/速度/扭矩,一定要停机才能更换模式。 其实,如果你的信号线路良好,无干扰,不发生丢脉冲的现象,只要在需要的时候持续发送恒定频率的脉冲就能够控制转速衡定。应该能够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位置控制当然可以实现恒速,只要你的位置信号与时间成线性关系,则控制系统执行机构的速度就为恒速,只要你的控制系统设计合理。不仅能保持恒速,还同时保持位置,也就是说输出与输入信号不仅频率一致,相位也完全一致。 这三种控制方式有时控制方式、物理连接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在线切换。否则会损坏设备,还有可能导致人身危险。只有在停机或者暂停时切换工作方式。

网友C:
时光的IMS伺服控制器可以在线实现转速、位置的分别控制。尽管控制系统也设定有转矩控制方式,但通过软件的编程也是可以实时改变转矩和转速的切换的。眼见为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