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旋转变压器的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04-07-03):
带旋转变压器的交流伺服电机实际上是不是直流无刷电机?还望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不是的 欢迎交流

楼主:
那旋转变压器为何非常刻意的要求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呢?直流无刷电机就是非常刻意的要求位置传感器与转子的相对位置。

网友B:
因为旋转变压器有两相绕组在空间上要相差90度,有一相固定在定子上通上交流参考电压,另一相固定在转子。感应两相空间相差90度正弦和余弦信号

网友C:
交流伺服电机同样要求位置传感器与转子的相对位置。另外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在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上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直流无刷电机面向低端应用,交流伺服电机面向高端应用.

网友D:
To:罗伯特 我怎么觉得直流无刷都挺贵的。不知道你做没做过随动和联动,和你的说法不大一样。 补充一下,旋转变压器是一种比较老式的传感器,直流无刷多用的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E(2004-08-10):
上面所说的电机实际上叫做正弦波直流无刷电机(伺服机或力矩机),用霍尔元件的是方波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F:
建议都去看看<电机学>这本教材。至于用什么检测元件完全与电机无关。

网友E:
楼上那位仁兄,yzbjsdfd说的是交流伺服电机内部带有旋转变压器,它们二者是组成一体的。这样的电机我认为应该就是上面有位仁兄说的正弦波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C:
检测元件与电机的关系: 对于直流电机(不是直流无刷电机),编码器是用来做位置反馈和速度反馈,其安装位置与转子的相对位置无关. 对于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除了作位置和速度反馈外,还对电机转子的角位移进行测量,为放大器电子换向提供数据,因此编码器相对于转轴位置是固定的,这是由交流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 对于所谓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认为是交流伺服电机的一种,通常使用霍尔传感器做为转轴角度的位置测量,因此安装角度也是固定的,不是随意的. 结论: 用什么检测元件与电机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认为无关,只能说明他对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还是不太懂,建议参考介绍伺服电机与控制的资料.

网友G(2004-09-27):
直流无刷电机+编码器+正弦波控制,跟交流伺服有区别吗

网友D:
直流无刷电机的供电是矩形波,还有个霍尔换向,有点区别。

网友H:
我也来发表一下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1. 无刷与有刷电机一个是电子换向,一个是机械换向。电子换向是指通过直接对电机相电压进行过零检测或采用霍尔器件来判断电机位置,进而控制逆变功率开关导通顺序来控制电机转动。 2. 电机的种类与转子旋转磁场在定子绕组中感生的电压波形相关,而与检测元件无关。 3. 伺服电机为了实现速度、位置的闭环控制通常借助霍尔器件或编码器(旋变或光电)。

网友I:
电机分类是各种各样的,许多概念有交叉的存在。各位也都发表过见解了! 我想补充一下: 电机和反馈是相互独立的!所谓无霍尔的编码反馈,其实是驱动器在编码反馈信号中提取了三个信号充当霍尔反馈信号,并不是不用!

网友J(2004-11-08):
我的方向是无刷电机,基于dsp控制,目标是不用位置传感器.

网友K:
各位大侠:请问哪里能修伦茨伺服电机?

网友L:
楼上的,不知道你的LENZ电机是哪儿不行了?如果是旋转变压器坏了,可以找我,因为LENZ电机用的旋转变压器是日本多摩川(TAMAGAWA)的,而我公司是TAMAGAWA编码器\旋变\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在大陆的总代理.请电13590223507袁先生,或浏览我公司网页www.contmp.com

网友M:
Unknow 旋转变压器是用于低温环境下居多,并非是老式传感器,主要是因为光电编码器不能够承受过低温度。 另外,直流无刷也有带霍尔和不带霍尔2种。

网友N:
my gud! 过低温度?电机在旋转,空气在发热!编码器在不低于零下二十度的情况下工作根本没有问题的!QQ:9952476 liuchengonline@126.com

网友M:
拜托,兄台,军工项目中温度都在-40C,编码器可靠吗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好象都不推荐用编码器,据我所知旋转变压器用的贼多。

网友L(2005-06-20):
其实旋转变压器与编码器相比最大的优点是有超强的抗震、耐油、耐水的能力,且因为旋变是纯绕线式,没有任何电子元件,所以抗干扰能力及使用寿命都要大大好于旋转编码器。

网友O:
同意STEPHEN YUAN的说法,确实如此。旋转变压器做码盘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