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的概念一样吗?

楼主(2004-07-03):
请问一下,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的概念一样吗? 我传感器测出的信号是4-20MA,然后这个信号可以直接给我的调节阀门?

网友A:
传感器是将一个要测量的物理量转换成另一个可以读取处理的物理量,现代控制中,这种物理量就是电信号.      变送器就是将传感器初级的电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信号,例如电流信号4--20mA,0--20mA,电压信号0--10V,1--5V.    初级的压力传感器是压力引起应变产生毫伏信号变化,如果传感器内已经带有放大整形电路,输出标准电流或电压信号,这样的传感器也可以称为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的叫法,是相对于早期的压力传感器都是输出毫伏信号的,现代的压力传感器大部分已经直接输出标准信号了,所以现在的压力传感器与压力变送器就有可能合而为一了.

网友B:
前些日子有讨论。。。

网友C:
只要XX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标准信号,就可以称XX为变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