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终端

楼主(2004-07-04):
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1.是否是在车载机和调度中心主机上各安一台贵公司的Saro1000p_DTU,就可以直接读取串口而取得数据(数字,汉字),实现点对点,多点对单点(多个车载机同时对中心端发送数据)的实时数据传输,不再需要别的软件或输入AT指令?如果不是,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2.说明书上说有内置式产品?请问尺寸有多大?费用如何?在汽车发动机打火时是否存在电磁干扰问题?    3.贵公司网站标明产品是9V的电源,能否换成12V的?(车载电源是12V的)    4.打电话咨询时曾提到语音部分没有开通,能否给打开?需要另付费用吗?    5.是否存在越区切换,掉线等问题?    6.在车辆高速移动时,会不会存在丢失数据的现象?

网友A:
回复如下: 1.通过使用本公司的GPRS DTU 终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种通讯组网方式,在组网初使化过程中需要对DTU做一些参数的设置,一般通过AT命令来实现服务器IP地址的定位或动态域名服务器的定位,实现端口号,波特率等一些参数的配置.配置完成后就可能直接连上采集终端,以后一般都不需要进行设置了. 2.本公司内置式产品可根据用户的特定需求进行定制,大小一般可做到80*60*20(mm)以内.如果应用在车载终端对于发动机打火时不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车载有运用测试过). 3.本公司产品电源范围在5V~35V之间.12V电源没有任何的影响. 4.语音功能产品本身能够支持,但是这涉及到移动公司的政策及资费问题,一般来说开通数据业务再开通语音业务是另外需要收费的. 5.不存在越区切换的问题,而对掉线问题主要看网络信号,产品本身具有防断线,假拨号的软件机制,同时还有软硬件看门狗的功能. 6.车辆在高速移动时,不存在丢失数据的现象. 关于我司产品的一些具体性能指标及技术问题可以上我司网站下载一些资料查询:www.sangrong.com或与我技术部门联系:0592-59327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