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什么是本安型?

楼主(2004-07-04):
常看到本安型仪表、本安型......,到底什么是本安?希望了解标准细节,谢谢您回复。

网友A:
前些日子有讨论。。。

网友B:
本质安全型 网上可以差到具体细节

网友C:
本安:本质安全。 安全防爆最优等级!

网友D:
本安本安就是本质安全,基本上就是说在电路部分已经做到安全了,电路部分不采用储能元件的电容电感等,这样就不存在危险性,本质上消除了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不过本安型电路具备哪些特殊外特性呢?比如是可以危险场所热插拔,比如外部短路不至于造成引弧或燃烧?本安型与防爆、隔爆等明显差别是什么?

网友D:
本安是本质上安全,消除危险性,防爆是在外壳上做文章,外壳做好点,防止内部或者外部爆炸/燃烧影响到别的场合,隔爆是最绝的办法,直接在外壳上做到绝对隔离爆炸,一点都不透风。实际上这些都是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外部环境是否达到或者超过爆炸危险标准而定的。

网友D:
会发生爆炸就是因为有三个因素,一是有可燃气体存在,二是有氧气或者空气存在,三是达到了可燃/爆炸所需要的能量。 因此只要控制了任何一点因素都能阻止爆炸的发生。 本安就是减少第三点因素的发生,防爆就是将可燃气体和氧气隔离开来。隔爆等级最高,完全隔离开来,不管里面怎么烧怎么炸都不影响外部。

网友E:
本安仪表可以在仪表使用状态下带电作业,仪表维修很方便。而隔爆型仪表则绝对不允许带电开盖维修。

网友F(2008-10-21):
这回这个评论很好!!!!!!

网友G(2009-07-03):
hao这回这个评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