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rs485/rs422信号转化为TTL电平信号

楼主(2004-07-04):
怎么来完成这种转化啊? 用什么装置? 还是用什么芯片? 我是新手,需要把这种RS422/485信号转化为TTL电平信号来应用, 把这种转换装置和其他一些芯片集成到一块PCB板上 该怎么办?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先把485信号转换成232后用1488和1489转换为TTL电平,或者应用MAX232来完成。

楼主:
谢谢了 找到资料 好像有max485\max487也能完成 但是 不知道怎么样的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