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模块求助,急~~!!

楼主(2004-07-04):
我是外行,我们单位的60台自动控制仪面临瘫痪的境地,我是好事者,想在这里求助大家问题,望大家能帮帮忙,施工方也对现在的问题束手无策了,但我们没有什么合同,东西是施工方建议到某处邮购的~~   我们采用的是施耐德TSX Neza PLC 模拟量扩展单元:4路AD , 2路DA 模拟量扩展模块的型号是TSX08EA4A2,一开始使用时,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大概有半个月吧,模拟量扩展陆续开始坏掉,到现在已经坏一半了,症状就是输入的电流信号没了,换新的马上好用,电源是PLC本体给的24V,接入的电流是4-20毫安,外接电路都检查了没毛病,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里什么地方冲突?或者是电源电压不对,?环境是在室内,温度也没关系的适宜的温度~~   求求求各位师傅,各位老师指点一下,或者身边的高手帮忙问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我这里深表感谢,!!!   我QQ191616980

网友A:
恭喜你,选用了NEZA,这种产品已经停产了,因为问题实在太多,生产商自己都应付不过来了。要不继续换新模块(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要不就痛下决心,更换其他PLC产品吧。

网友B(2006-02-15):
TWIDO不会也停产吧?

网友C:
施耐德的其他plc怎样?
不会也这么烂吧。
半个月?!
自己再找找原因吧。
尽量不要用plc的24vdc输出。
自己买个好点的直流电源吧。不贵的。

网友A:
N久以前的帖子居然也能咸鱼翻身,新鲜。
Twido是施耐德现在主推的小型plc,全进口产品,和以前Neza在上海生产不同,所以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大面积崩溃的事故。至于软硬件在不断升级以后比02年刚推来的时候功能上要强了许多

网友B:
有没有TWIDO编程软件的中文手册啊?

PAC大侠:

网友:
你知道PAC吗?你想了解PAC吗?PAC融合了PLC和PC各自的优点,将PC强大的计算能力,通讯处理,广泛的第三方软件与PLC可靠,坚固,易于使用等特性最佳的地结合在一起.它与PLC相比它采用了通用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在通讯上,PAC提供事实上的工业以太网标准,而对PLC言,只有大型的PLC才能提供以太网接口.PAC不仅支持符合IEC61131-3标准的软逻辑编程语言,而且支持VB.NET,EVC,VC.NETJAVA>BC++,TC等编程.因为PAC的开放性,使用户也很容易取得第三方软件的支持,PAC解决方案包括wincon-8000和lincon-8000两种平台,其核心处理器均为32bit risc cpu.海量数据存储也是PAC的特点,它支持I/O模块和remote I/o模块.适合恶劣的工业环境.如果你想了解更多PAC的信息,请致电0510-85224498 刘先生 索取PAC选型手册.无锡智航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ivoyage-ctrl.com/

PAC大侠:

网友:
也许PAC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2009-05-13):
各位兄弟我有施耐德PLC.40点的还有输入输出模块如果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D:
各位兄弟我有施耐德PLC.40点的还有输入输出模块如果有需要请联系

QQ:406369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