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RS485通讯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4-07-04):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 我采用一台主机4台从机(其中3台从机为另一公司的产品,1台为我们自己的产品)的主从通讯方式,RS-485总线。 当4台从机都在线时,通讯正常。 当另一公司3台从机输入电源断电时,按说不应该影响我们从机的通讯。可是实际情况是:主机收到我们从机发回的数据为错码,可是从计算机串口看到的我们从机发回的数据却是正确的。如果将那3台从机的通讯线拔掉,则主机能正确收到我们从机发回的数据。 请各位大侠指教,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吗(通讯距离2米),该如何解决?或者是我的从机程序不正确(采用89C52)? 谢谢

网友A:
换一个有源的转换器看看

网友B:
你也可以试一试在485网线的最远端加一个120欧姆电阻,并接在网络中,注意不是串接

楼主:
谢谢两位,问题我已查清。有两个方面: 1、我们从机A线和B线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接反了。 2、主机从发送状态转到接收状态稍微快了一点,导致发送的最后一位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出现错码。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 主机的发送的最后一位变成高电平后,为什么那三台从机在线的情况下,我们从机收到的最后一位是低电平;而那三台从机不在线的情况下,我们从机收到的最后一位仍然是高电平?485总线的带载情况对数据的传输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