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绝对值编码器求助

楼主(2004-07-04):
安川电机SIGMA II绝对值编码器17位据说可以当增量式编码器用.但我怎么也取不到Z信号到上位机做原点搜寻用.理论上是可以的,别人也都说行. 用过的同仁能给指出怎样得到的Z信号吗?谢谢!

网友A:
我公司的伺服控制器有相关参数可以进行设定,例如,SGDH伺服单元,可以调整Pn002参数。然后输出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如果不可以请致电我公司,www.yaskawa.com.cn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方便在上位机(只能接受增量信号A+,A-,B+,B-,C+,C-)获得绝对值位置信号? 也就是不用原点搜寻怎样来实现位置永久记忆?一上电,当前位置就自动传到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