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与RS232传输数据的设备连接

楼主(2004-07-04):
如题,我现在使用的一些设备,比如分析仪器都是串口RS232或者RS485传输数据的,我怎样才能实现TPC触摸屏和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来接收数据

网友A:
已给您回答,如有问题,请与我联系:mcgslcb@263.net

网友A:
不知您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B(2009-04-17):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您能给于解决 我的邮箱dearyming@163.com  谢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您能给于解决 我的邮箱xujili@126.com

网友D:
我是用单片机处理数据后用RS232与MCGS进行通信的,有RS232与MCGS进行通信的资料吗?或者直接有MCGS的51系列单片机的驱动程序吗?谢谢你!

网友D:
我是用单片机处理数据后用RS232与MCGS进行通信的,有RS232与MCGS进行通信的资料吗?或者直接有MCGS的51系列单片机的驱动程序吗?我的邮箱是495991607@qq.com.谢谢你

网友E:
www.plcdl.com 特价销售编程电缆 QQ:821988027

网友F:
RS232或是RS485是通讯方式,跟通讯协议是两码事。如果是用单片机自己编的程序也一定是有通讯协议的,根据编写的通讯协议可以开发相应的驱动,在软件里添加驱动进行通讯。如果编写的是标准的i的话(比如modbus),软件里已经包含了驱动,就不需要自己编驱动了。

网友G(2009-05-20):
如果只是让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到下位机,下位机接收到数据后,驱动继电器进行控制。这样的驱动应怎样写呢?

网友H:
驱动是你自己写的,我们只提供脚本驱动工具

网友G:
能发一份脚本驱动工具给我吗?我来偿试着写一下.邮箱:igiucom@163.com

网友I(2010-05-15):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您能给于解决 我的邮箱archerstar12@163.com 谢谢

网友I:
MCGS与施耐德的小型NEZA系列PLC如何连接呀?请帮解决下呀,我的邮箱:archerstar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