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二轴伺服系统可以实现任意曲线动作

楼主(2004-07-04):
请问各位:二轴伺服系统可以实现任意曲线动作吗?我用的是三菱伺服系统.方案设想是利用VB与PLC通讯,由VB给出曲线参数,然后再将数据传送给PLC,VB与PLC通讯已实现.

网友A:
TO:许艺先生你好!我们公司是做多轴运动控制方面的。详情你可以浏览此网站:http://www.adtechcn.com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生。我也想了解你现在的控制是怎么动作的。是直接通过PLC来控制二个电机同时动作吗?还是有其它控制方式?

网友B:
好象做三维曲线有些问题耶。

网友C:
2轴伺服可以做平面的2维的任意曲线。不知道您用的三菱什么PLC,如果是FX系列的话就很难实现了,至少要Q或者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