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模拟信号的传输距离

楼主(2004-07-04):
请教哪位高手两个问题: 1。模拟信号的传输距离,电流信号传的远还电压信号传的远,为什么? 2。何为无源干接点信号,DCS和PLC的DO信号是干接点吗?

网友A:
电流信号可以远传。串联的电路电流大小不变啊!

网友A:
我是做电量传感器的,有什么需要或者问题可以找我聊聊。13575496259,范永森联系

网友B:
干接点一般指没有信号(电压、电流)输出的接点。 DCS和PLC的DO信号一般有几种:三极管输出(通常是集电极开路)、可控硅、继电器(通常是干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