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FX2N与台达人机

楼主(2004-07-04):
请问各位师傅:FX2N与台达人机怎么接通讯线?

网友(2007-03-08):
用 485模块

网友A:
不用的,用台达的COM2口直接连2N的编程口。说明书上写的在详细不过了。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B:
和三菱的连接很简单。

网友C:
485通讯模块是和变频器之类通讯的,台达COM2口接FX2N就行,但要注意接线,按台达人机和三菱的接法,在台达人机说明书中就有,或者直接买成品线。不贵就40-50块

网友D(2007-04-14):
用RS485模块不是不可以,只是麻烦些。用台达HMI自己的COM口直接连接很方便。

网友E:
RS422接口,与人机这边是25针的com2口,与FX2n的是8针的422接口。一般PLC都配有这个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