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为大侠,西门子S-300以上版本有没有高速记时器,如果有它有什么特点。

楼主(2004-07-04):
请问各为大侠,西门子S-300以上版本有没有高速记时器,如果有它有什么特点。 用中断可以完全消除扫描时间对高速记时器的影响吗,如果不能,扫描时间对高速记时器的 影响能消除到多少

网友A:
带集成i/o点的型号都有高速计数

网友B:
谨请教: 我采用SM331-2*12bit的CH0取一个0-10V的电压,其中前连接器1和20接24V,2和3接模拟量电压,4和5短接并接至20脚.硬件组态E:0-10v B,量程卡方向:B.通电后,总显示上限值,请问何故? 谁来教我?

网友C:
300和400都有专门的高速计数模块,一个模块可接两个编码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