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有谁用过8279?

楼主(2004-07-04):
各位大侠好,有谁用过键盘与显示芯片8279,请留个联系方式,向您请教,谢谢了!

网友A:
找本单片机的教材,介绍的肯定很详细.实在找不到就到网上找找8279的资料看看就明了了.

楼主:
请问8279的BD端初始化后是高还是低,怎么来控制BD端的高低, SL0-SL3是一上电就扫描么,我的上电并选通后全是低电平且没有变化,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2004-08-04):
bd是消隐端吧。接到I/O口上就可以了。SL0-SL3是初始化完毕后自动扫描的。全是低电平可能是初始化不正常。看看复位时间是否足够? 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