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模拟输入与内部数字量的关系,你知道吗?

楼主(2004-07-04):
人在设计中遇到个疑问,:在S7-200程序设计中,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4-20mA的电流),如果是5MA,该对应内部的数字值为多少?该如何计算??盼回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好象是0-32000对应4-20ma,5ma就是(5-4)*32000/(20-4)=2000

网友A:
sorry ,是0-32000对应0-20ma,5ma应是5*32000/20=8000

楼主:
to i ask:确定这样么?

网友B:
对于线性电信号,如4-20mA,0-10V,其工程量和数字量是线性关系,用比例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C:
确定。对S7-200来说。电流信号输入0-20MA。12位。 0-32000对应0-20ma,5ma应是5*32000/20=8000

网友D(2004-08-21):
我这里有大包的程序,只要把温度或者其他的范围设一下就可以用,而已可以定义小数点位数,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信,如果谁需要发E-mail dongzhibiao@sohu.com 有尝

网友E(2004-10-06):
先定标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