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振动信号采集卡

楼主(2004-07-04):
项目需要,须购买16通道振动信号采集卡,有熟悉的朋友请推荐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A:
你到我们公司来看看:有USB接口的AD8301,PCI 接口的7202等好多卡都可以的, 电话:01082561691找张延 邮箱:zhangyanpc@163.com 网站:www.rbh.com.cn

网友B:
关键是选取合适的传感器将振动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电压信号,这样的话一般的采集卡就可以实现采集了,可以看看凌华的PCI系列卡片。

楼主:
PICO 带软件 直观易操作,价格便宜。 makey_zhuang@san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