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做在一起的产品?

楼主(2004-07-05):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温度传感器跟压力传感器做在一起啊?有没有人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A:
具体什么要求? 我厂可给你订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要测流体温度和压力的。

网友A:
不明白什么叫相关的资料? 我回复你的意思是 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工厂可以帮你做, 如果量大 也没问题 只是想知道你具体的要求

网友C:
现场的产品也有啊,把压力和温度集成到一起,有这样的产品!好象是进口的

网友B:
我们的测量范围不是很高,不需要高温高压的流体,温度大概在几百k就可以了,最好有哪个公司有这个产品,可以给我产品的资料(不方便的话可以告诉我能够做到的尺寸,测量范围,功能等主要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