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4-07-05):
本人刚从事变频器维修工作,许多都不懂得,比如:变频器带电机时老是显示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而单测驱动波形又很正常,是标准的方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大概应从哪些方面检查? 希望凡是看过这篇帖子的都给小弟点建议,谢谢拉~~~~~~~~

网友:
保护采样单元故障,细心查一下

网友A:
有这个“三相电压不平衡”保护吗?变频器型号?

楼主:
显示故障是LP1(输出缺相),我没说清楚。测量输出电压为三相不平衡(有种原因是驱动模块地脚虚焊),但有些补焊后还是老样子,实在搞不懂?测驱动波形好像不行,因为地脚虚焊也是正常(用的是模拟示波器)。至于型号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还是不说吧,呵呵。 请教李老师和其他知道的朋友,都提些建议吧,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