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

楼主(2004-07-05):
请教:我想对运动控制器有所了解,我们正打算实现用它来控制油压系统中的一个伺服阀。有那位应用过,请赐教!

网友A:
是流量控制还是压力控制? 还是运动控制?

楼主:
运动控制

网友B:
运动控制器不适用于阀控制,阀有专门的控制器。阀通常用电流控制,功率很小。阀控制器用位置变送器作位置传感器,用比例或比例-积分实现控制,功放用运算放大器就可以。

网友C:
伺服阀和伺服放大器一样,一般都可接受电压信号(+/-10V)作为执行机构的速度参考输入值.在下有多年的通过运动控制器实现液压/气动伺服系统的位置/速度控制经验. 我也有性价比非常好的产品向您推荐.感兴趣,就把您的联系方式发到:triomotion@126.com 对该世界顶级运动控制公司的介绍您可访问:www.triomotion.com 保证给您满意的答复.

网友B:
阀控制当然从理论可以使用运动控制器,但谁会蠢到用一个昂贵的运动控制器去控制的电磁阀? 阀控制器的采样时间间隔比运动控制器长10倍左右,而且功率又小,环节很简单,用一个小小的电路板就可实现,用运动控制器就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A:
我见过用运动控制器,放大器,比例阀,液压马达,执行机构和增量式编码器组成位置闭环控制系统,运动控制器输出电压信号(+/-10V)给放大器,放大器驱动比例阀,并由比例阀驱动液压马达.

网友D:
有些人应该先学学啥叫伺服阀,再高谈阔论!

网友D:
rainspr先生:项目有进展了吗? 说实在的传统的做液压的都是机械系的,对运动控制器不是很了解.高端运动控制器正是在液压伺服这样具有高非线性特性的系统,才能把它的优势发挥的更好.

网友B:
不管它是什么阀,它需要的是一个控制器,正因为它的非线性和大滞后,太快的采样速度(用高性能的运动控制器)对其控制并没有什么益处,反面增加了费用。其控制效果是从前馈与预估的方法来解决。所以用运动控制器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有了控制器后,我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算法使其稳定并有好的控制效果。

网友D:
希望您别跑题"它的非线性和大滞后"这个它可不是伺服阀!伺服阀的自然频率一般都是1000HZ以上,也就是相当与采样周期为1ms或更小.军工上用的伺服阀响应频率更高.用运动控制器控制四个液压缸高精度同步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觉得论坛是相互交流的地方,没必要相互指责.我对向您说话有些不礼貌道歉!也是您的话有些过激. 人无完人,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1000Hz以上,你有根据吗,你的对象是什么?就是用运动控制器控制的对象的固有频率也只在1Hz~10Hz的数量级。现在伺服系统是越来越快,其实应用场合可以不要这么高的频率,你用1000Hz或更高的采样频率,机械系统就算是能反应过来,恐怕振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信,把你的方案给我看,其采集的结果波形和数据让我分析一下。 如果你是卖东西的没有必要和你理论,如果是搞设计的,只怕对你设计的东西不敢恭维。

网友D:
也用不着你恭维!我就是用过伺服阀自然频率将近为1KHz,伺服油缸的频率是100Hz.我控制的系统就是典型的液压位置伺服系统.我用的采样频率是1-2ms.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也用不着和你理论,有权威机构认可了我的工作.告诉你,运动控制器控制液压伺服系统不是大才小用.和液压伺服执行机构相比价位根本谈不上高.

网友B:
如果从系统上考虑,就算你的控制对象伺服油缸和阀有100Hz的固有带宽。一般选择采样频率为其10~20倍,这样采样频周期都在1ms以下,你十几年前做到,不向简单啊,佩服佩服。

网友D:
顺道说一下,一般工业上用的伺服阀自然频率从几百到上千赫兹不等.而油缸的频率从十几到上百赫兹不等.高压液压系统(例如210BAR)一般用2毫秒的采样周期.气动伺服用5ms的采样周期就可以了.这些都是经验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伺服阀的介绍大家可访问: www.servovalve.com

网友D:
dragonshadow先生很佩服您对控制理论的深入研究,在电机控制方面,将来还有很多向您请教的. 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网友E(2008-09-29):
液压系统中的阀有很多中控制方式的。

网友F:
现在有专门的流量伺服阀,很方便的,0-10v信号即可搞定,不过也需要伺服阀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