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

楼主(2004-07-05):
1:采用变频器控制,带动拖辊转动,现在想对速度进行记录,请问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敬请赐教! 2:设备为为全进口的,电机原来的工作电压为200V 60HZ,请问直接挂在我国的电网上运行,会不会因为频率的差异而产生问题。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没问题的,设备都有一定的电压波动范围,用220V工频电,但若是速度要求在60Hz桓速的话,那建议加变频器

网友B:
用220V工频电,电机会发热

楼主:
采用变频器控制,带动拖辊转动,现在想对速度进行记录,如何实现,请各位朋友帮忙啊,谢谢,我是新手!

楼主:
谁帮帮我啊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变频器有一个模拟量输出,把它定义为输出频率,这样就可以算出大致的转速。要是通过总线连就更方便。 精度要求高,就得弄个编码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C:
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多功能的4-20mA模拟量输出端子,在变频器的设定菜单里把它设定成“输出频率”(前面这些可以在变频器手册里找到),把这个模拟量采集到你的PLC里,通过运算得到相应的频率,再转换成电机的转数,再转换成速度,公式在电工书里有。但是不很准,因为异步电机丢转,而且是从小数值转到大数值。 或者用通讯,自由口或总线接口模块与PLC通讯,也可以接到上位机或触摸屏上,直接读取变频器输出频率,算出速度。一样是不很准。 如果要求精度高,买编码器装到电机上,直接读电机转数。这个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搞一本传动的书,再去找卖编码器的要个资料。接线方法,数据格式,编码转换,就这几个方面。 表怕麻烦,多看看书。

网友D:
加个旋转编码器价格也不高,多方便.

网友E:
关于你的电源问题我有60HZ电源供你用。专门针对进口 设备60HZ的设备配置。请与我联系我的信箱zzjlbp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