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编码器倍频方法

楼主(2004-07-05):
各位朋友,我最近要做一个控制方安案,要求采集电机的旋转角度(电机匀速)。我想细分相对式光电编码器(4096个脉冲/转),把A,B两相输出的脉冲进行8倍频 ,请问这样可行吗?需要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有没有现成的倍频器集成电路芯片可以实现?盼望各位朋友能够给以回复!谢谢

网友A:
好像只能四倍频,北京奎克有专门的四倍频芯片,QA740210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找本数电的书看看,上面有现成的倍频电路

网友C:
不是你想倍频多少就能被频多少,否则大家都去倍频,还用高分辨编码其干什么,增量式编码器最多只能四倍频.

网友D:
利用数字电路最多只能实现四倍频,它们利用了AB相相差90度的关系,利用2-4译码器就可以实现4倍频,将2-4译码器的结果进行数字表查询并判断,便可知转向。实际四倍频芯片内部也是这么做的。 没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倍频,因为编码器作位置传感器时,四倍频是为了排除干扰,而不是为了提高精度而进行电子细分。 如果你非要这么做,先用方波变换成正弦波,然后用八个比较器(八个逻辑电平输入,由正弦幅值细分而来)来和正弦电压比较,这种方法一般只在提高精度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