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关于ifix的程序脚本

楼主(2004-07-05):
我不会VB,可是公司要用ifix,若新学习VB,恐怕时间来不及。请问各位大虾,除了学习VB外还有没有别的捷径。谢谢。

网友A:
ifix 是采用VBA6的编译器 会EXCEL 2000 的VBA 编程也可以

网友B:
用ifix不一定就熟悉vb,只要你能看懂。可以多看看ifix自带的演示系统,常用到的功能几乎都有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