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趋势组画面

楼主(2004-07-05):
请问在CITECT中如何做趋势组画面和控制分组画面,是否8笔组成一组,而一组就对应一个相应文件,在流程图画面上当打开一个仪表工位时,怎样操作可以转到相应的趋势组画面和控制分组画面

网友A:
制作一个类似于超级精灵的页面(弹出窗口也可),采用AssVarTag()传递趋势标签即可。 对于控制分组的画面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