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时间

楼主(2004-07-05):
伺服电机或是步进电机执行一次动作的时间一般有多长?这涉及到采样周期的选取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空转和满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传动单元的backlash是致命伤,采样周期更多的是对精度和可控性的影响,毕竟响应时间是系统的自身特性。自己上电测一下也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