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远程监控

楼主(2004-07-05):
有谁作过异地远程监控的方案啊,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
该论坛即是远程测控论坛,除了一般的供应商、代理商做广告之外,都是本行业的从业人员,水平高的不乏其人,当然,厂家代表也有水平高的,提出问题来,大家都会帮忙。

网友B:
《GPRS/CDMA/3G论坛开通,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59.asp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希望大家多多发表对技术上的一些问题,解决方法等等的贴子,促进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我们有个工程,大致情况是一个地方有个监控机,在监控现场设备,该处只有电话线,而异地总公司想查看现场设备运行情况,需要与现场通讯,由于监控软件由国外编写,我们没有协议,只能以第三方软件通过电话线将监控画面传送过去,速率极慢。不知还有什么其它方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我司用GPRS做异地远程监控,可看网站 www.robot-zyt.com

网友D:
我公司完成过很多类似的工程项目,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 www.hxjk.com 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010-82521759-809 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如果用无线网络GPRS/CDMA进行数据传输,哪种效果比较好,传输速率大概是多少?

网友E:
GPRS可以通过动态主机和虚拟串口传送数据,速率一般为9600

网友F:
gprs速率没有这么低,俺测试本地的速度大概在20K左右,而且 gprs极限速度可以在170K把

网友D:
CDMA传输的速率要高一些,但受地域限制!GPRS覆盖更广更实用一些!

网友G:
申请ADSL,ADSL支持的常用下行速率高达8Mbps,是普通56K调制解调器的150倍,上行 也达640Kbps

楼主:
当地申请不到adsl,我也没办法。 如果用CDMA,正常情况下,传输一个Windows桌面图画,大概需要多常时间,两台计算机作成VPN网络的形式。

网友H:
远程监控最主要的就是带宽,所有的一切都要根据带宽而定,带宽低的可以传图片,带宽高的可以传实时的图像。

网友I:
实际上主要是通讯问题.可以采用有线或无线的通讯,协议也可以有多种. 本人作过一个远程监控的应用:下位机采用PLC,上位机采用工控机.采用无线通讯,协议为TCP/IP.

网友H:
我们有这种视频传输的设备,可以联系联系。13911252130 msn:cjl0078@msn.com

网友J(2011-10-14):
异地远程可以先用中宽远程专用路由器http://www.xgi.cn/ProductShow.asp?ID=233 不需要固定IP,一样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