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BUS数据帧问题。

楼主(2004-07-05):
在接收MODBUS数据帧时,收到的第一个字节为”错误校验码低位字节“还是“地址”字节?THANKS !!!!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主机接收到的数据帧从地址到校验码的字节总数为7个字节?如果不是,那么如何确定串口要接收的数据帧的字节总数?

网友A:
找个MODBUS 协议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