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示波器测变频器

楼主(2004-07-05):
我这有一台富士变频器,我发现变频器只是上电而没有输出时,我用示波器测得输出端对地一直有三四十伏的交流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想用泰克示波器观察变频器输出波形(加了高压探头),我把电源线(三脚)插在一个排插上,再把排插的插头(两脚)接市电(为了使示波器不接地)。之后将高压探头夹在变频器输出端,可是变频器一启动就发现示波器有声音响,象变压器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都是变频器的高频电磁波造成有。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其他地方比如输出端与地之间电压等等,示波器都正常不会有声音呀,我现在都不敢再用示波器测变频器输出波形了,万一示波器坏了,那我可遭殃 还有,是不是测变频器输出时示波器一定不能接地呀,否则变频器就会输出对地短路,是这样的吗?可这样一来示波器没接地机壳都带电也好危险

网友A:
探头内阻很大,测变频器输出波形不会损坏示波器,不会造成变频器输出对地短路。示波器使用时最好接地,防止触电!

网友B:
旧式的示波器有这个问题,它的探头的地与机壳是通的,这种示波器使用时要注意,接不好会短路烧保险。但是现在的示波器好像没有这种问题了。尤其是有一种专门应用于工业现场的手持式示波器,更是可以直接测试高压,很方便。比如福录克-123型的。泰克的也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变频器还没有输出,在输出端对大地就有电压,那时因为输出端与大地之间绝缘很高,产生的感应电压的电位差。

楼主:
泰克示波器探头黑夹子应该是和示波器地相通的吧(泰克技术支持告诉我的),黑夹子与变频器想接不是就变频器与地相接了吗。 正如他们告诉我的,有了高压探头也不能轻易测市电,一定要测市电就要把电源线地拔了,要不万一探头接错(黑夹子接火线),就会造短路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我没有使用过泰克,我使用的是福录克-123F,是手持式的,用内部的电池供电,外壳是高绝缘的。很安全,直接测高压,不接衰减棒,可以测量600V以下的交直流电压。很方便。 像你说的,外壳与黑夹子(探头)如果是通的,再测量一下电源插头的“地”是不是也与外壳相同,如果是,就真的要小心了,否则,会出事故,坏设备或伤人。测试之前先分析好了测试点与地之间是否会短路,确认了再测。

楼主:
哦,谢谢了,实际上泰克的外壳也是绝缘的塑料,我所谓的与地相通的机壳是指部分裸露的地方,比如探头接口处,那地方还很容易碰到(我就给打过了一次),我测过了,那地方与电源地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