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10HZ以下不能运行

楼主(2004-07-05):
安川616G5出现故障SC,后来是10HZ以下不能工作,运行就报SC

网友A:
故障SC变频器检测到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检查驱动及模块。

楼主:
模块是好的,驱动也是好的,但是还是不行,换了一个CPU主板也是如此

网友A:
可能是你查不到,这个问题是比较难查出。

网友B:
问题一般在模块和驱动板,与计算机板关联几率很小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负载在低频时也要求较高力矩。

网友A:
力矩太大跳“过载”。

楼主:
我不上负载也是一样的,低频不能运行,

网友D:
故障在驱动板上,较容易修复,,我对安川的较为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