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汽车与地面的相对速度的测速传感器有否?

楼主(2004-07-05):
各位大虾:您们好! 在下需要一种装在汽车下,但与汽车传动系统无关而直接测量汽车与地面的相对速度的测速传感器,不知国内有否?谢谢!

网友A:
国内有,比较贵,RMB20000左右,honeywell也有价格跟国内差不多你要是每个汽车都装肯定价格你受不了,若是测试汽车ABS用的设备还行。我们就有用来测试汽车ABS的这种传感器,有兴趣mail详谈dafflee@sohu.com

网友A:
准确地讲,不叫传感器了,参数如下: 测速范围: 5-----350km/h 测速误差: <10m/h 显示速率: 1次/s 储存: 1h(最近每秒的速度变化),48h (最近每分钟的速度变化) 发射频率: 30----40GHz 重量: <2kg 体积: 60X70X140 mm3 3. 特点 3.1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3.2 采用了最新的毫米波技术。 3.3 只与车辆的行进速度有关,与车轮的转速无关。 3.4 采用标准得RS-232接口,与计算机连接方便。 3.5 加电直接工作,免操作。

楼主:
谢谢dafflee的指点: 我需要的传感器测速起点是1km/h以下,高至30km/h即可,30km/h以上无妨。仍不知有否?谢谢!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主要技术参数 1.工作频率:34.5GHz±50MHz 2.发射功率:30~60mW 3.工作电压:12VDC; 4.工作电流:最大0.85A 5.测速范围:固定方式,目标车速1.5—30Km/h 运动方式,目标车速1.5—30Km/h 自身车速1.5—30Km/h 6.测速精度:±1Km/h 7.测速距离:>150米 8.刷新时间:<30mS 9.波特率: 1200 B/S 10.接口信号:RS 232 接口 11.传输数据格式: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12.环境条件:温度 -30 ~+60℃ 湿度 在+37℃时,相对湿度不大于90% 13.冷却方式:自然通风冷却。 14.外型: 单体枪型 15.体积: 长290mm,宽 85mm,高 85mm 16.重量: 2.7kg

楼主:
谢谢dafflee: 需要这个测速部件在汽车一起步就有反应,因为当汽车一动,就要进行相应的动作,国外的产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若汽车移动300mm内,测速部件有反应就好,起步时测速精度低一点也可,当速度大于1.5km/h后,希望测速精度±0.01km/h. 这个测速部件在进口的沥青洒布车上有,谢谢!

网友B:
请教daffle: 您说的这个器件叫什么?也许我有机会用上,谢谢!